楼主(2015-04-10):
我们公司干这个已经很有经验了,但是今天伺服放大器给son通电,伺服放大器就烧毁了,你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大概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要么放大器本来就要快坏了;要么接错线没有检查出来;还有一种可能,哪个地方串电或者感应电(包含静电)到不该通电(包括不同电压等级)的地方了
要查一下原因才行

网友B:
在我的认知范围内,有二种情况会

1,输入电压过高,导致里面元件烧毁。然后也没有空开,熔丝等保护,导致里面一直持续打火,最后烧成黑焦焦,曾经在一台2KW伺服和一台30KW变频上遇到过。

2,有导电物质掉进去了。
感觉第一项不太可能,伺服放大器内部是有保护的,电压过高会直接跳报警的。我们测量了电压,发现电压时正常的,瞬时电压就不太清楚了。第二项可能性还是比有的。

网友C:
很有可能是电压浪涌冲击造成
这个还没查明原因,或许吧。

网友D:
客户厂里J4的伺服每月烧坏十几台!全部报24 !实话说这款质量还真不如J2S!
最好查一下原因,每月烧坏这么多台我估计是你的布线有问题,最好查查线,看看接地是否良好。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客户厂里J4的伺服每月烧坏十几台!全部报24 !实话说这款质量还真不如J2S!

J4跟J3的已经把24报警的故障解决了,而你说每个月都有10几台都有问题,建议还是查查设备自身的原因吧,
相反的J2S如果使用不当很容易出现24.主要集中在,400W,700W,1KW,2KW,3.5KW这几个型号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我的认知范围内,有二种情况会

1,输入电压过高,导致里面元件烧毁。然后也没有空开,熔丝等保护,导致里面一直持续打火,最后烧成黑焦焦,曾经在一台2KW伺服和一台30KW变频上遇到过。

2,有导电物质掉进去了。

具体要看烧在那一部分,焊接工艺不好,针脚短路也是有可能的!掉异物也是正常现象,
另外:电压高不会报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客户厂里J4的伺服每月烧坏十几台!全部报24 !实话说这款质量还真不如J2S!

每月烧坏十几台,这个可能是设计上的原因吧,要坏的话不可能一起坏的。我们J4用的很多,全是走通讯的,用起来精度很高,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每月烧坏十几台的是J4-60A-XXX 带后缀,驱动器来自日本,布线全是日本人搞的!厂家都认为每月坏十几台在正常范围内,我没什么好说的,他们出货量大!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每月烧坏十几台的是J4-60A-XXX 带后缀,驱动器来自日本,布线全是日本人搞的!厂家都认为每月坏十几台在正常范围内,我没什么好说的,他们出货量大!

电源端要加浪涌保护器,你说是日本设计的电路,我们公司有很多日本的图纸,日本人设计的电路都加有浪涌保护器,因为你工厂的电压不稳定才会导致烧坏。明白吗? 我们J4的伺服用的非常多,全部是-B的,都走通讯,运行了几年,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G:
不是电压浪涌问题,就是接地不良问题,一个月坏十几台不可能是被短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