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ABB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的外部接线图

楼主(2015-04-10):
各位大神,帮忙指导一下:1.变频器驱动电机;2.两个档位;3.用接触器实现速度转换,请帮忙大体描绘一下外部控制的接线图。变频器室ABB,型号是ACS800,感谢了

网友A:
一变频器驱动两电机,两个电机两种速度是这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