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富士plc编程软件为什么看不到联机动作

楼主(2015-04-10):
求教各位同仁:本人对富士plc编程软件不熟悉,今天刚安装的软件,联机读出程序,为什么监听情况下为什么看不到联机动作。软件是Flex PLC Programmer

楼主:
可能是软件版本问题,我下载的是1.0中文版的,网上找不到2.0英文版。跪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软件版本问题,我下载的是1.0中文版的,网上找不到2.0英文版。跪求
1、富士从来没有发布过1.0中文版。
2、建议你使用2.0或以上版本,这个版本随便用那个搜索引擎都可以轻易找到,才5M大小。
3、这个软件不可以使用在Win7或以上版本中。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