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图纸

楼主(2015-04-10):
[attachment=133878]
图纸中的方框里的K表示啥意思。双电源是自动的还是手动的。是带一开一闭的辅助吗?

网友A:
貌似KVV表示电缆类型吧 WDZN-KVV-无卤低烟阻燃耐火型的电缆.

网友B:
是说的Kx = 1吗?这个是需要系数。不同的设备,需要系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C:
自动,带常开+常闭。有那种自带自动+手动模式的双电源开关

网友D:
自动,带常开+常闭。有那种自带自动+手动模式的双电源开

楼主:
[attachment=133910] 我问的主要是图纸上面的方框K是啥含义。

网友E:
我猜是:主开关的“控”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