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0):
现有一滑块。最开始位子在断料检测点和下限位之间。当启动时,物料会带动滑块,慢慢往上滑动。整个滑块导轨有4个同型号传感器。分别为:物料检测位,下限位,中限位,上限位。当启动时,滑块位子在断料检测点和下限位之间,电机处于低速运行。当下限位检测点感应到滑块时,电机中速运行。当中限位检测点感应到滑块时,电机加速运行。。。此时,物料没断,滑块在物料的带动下就一直处于上限位点之上。。保持运行。。
       分析断料情况:
1.上限位点区域断料
2.上中限位区域断料                                                  x0;断料检测点                       X1;下限位                X2;中限位              X3; 上限位

3.中限位和下限位区域断料
4.下限位和断料检测区域断料。
                                                                                       当经过X1时———》MO低速                   当经过下X2————》》M1中速           当经过X3————》》高速。。。然后一直高速运行在没断料请款下

            现在是当我编上限位区域断料,滑块会立马掉下来的同时会经过,中,下限位。。当经过中限位时,电机又会处于高速 。而不是停下来。。。

有木有人,理解的  谈论下思路方法

网友A:
用步进指令编吧!很简单的。

网友B:
就用步进指令好了

网友C:
步进指令即可解决。

网友D:
有几种方法可用:1.用中限位计数二次,再比较,等一次比较结果是加速,第二次比较结果是停止。2.用下限位自锁再与中限位串联是加速,上限位自锁再与中限位串联是停止。3.用步进指令。以上任选一种即可达到目的。

网友E:
用步进指令非常简单。

网友F:
从上限下来时 加电机运行常开   从下下限启动后加电机运行常开

网友G:
我觉得,干脆再增加一个传感,,直接让它感应物料有就一直on或者off,物料断开就呈相反状态。这样,编程还方便

网友H(2015-05-14):
设置运动条件

网友I:
继电器M互锁完全可以实现,但步进更好,或用置位复位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