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系列,如何实现PLS2指令走定长在快到终点时自动减速到0?

楼主(2015-04-10):
总是从来冲去的。。。突然停止的那种,我怕担心对电机和丝杆有损害。
有没有自动减速的方法?
难道非要分好几段……然后挨个写速度?
无极调速有木有!!!!
求大神!

网友A:
减速比率设置小点
下载积分:+2(hfmelody) 真是好人!

网友B:
运行速度慢点,减速小点,还有启动速度

网友C:
可以分二段走,将要达到目标定长时走第二段,第二段运行速度慢就可以了
程序内部用脉冲完成标志做第二段的启动。
相信自我!

楼主:
我发现,用PLS2指令走,到快到时候,会自动减速。不会电机突然停止的响声。
而用ACC指令走,碰到传感器停止,就会有较大的声音。毕竟是急速停止。
欧姆龙CP1系列,如何实现PLS2指令走定长在快到终点时自动减速到0?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