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2015-04-11):
我公司有一台输入是380V相,输出是三相220V,可我用电笔测输出有二相灯亮的,一相不亮,用万用表测都有电压

网友A:
不亮的那相接地了。是自耦变压器还是隔离变压器?输出有没有中性点?

网友B:
变压器用电笔不好测试,1)用万用表测试每相电压应该是110V,2)用摇表测试输出三相对地,相间的绝缘状况再做判断
独自漂泊

网友C:
你确定次级是三相220V吗?

网友D:
两两测量输也测,还有停电时测试对外壳电阻,

网友E:
日本的设备

网友F:
日本设备,三相200V居多

网友G:
日本的好像110v的多

网友H(2015-06-11):
我公司日本设备多,380v变200v也有这种情况,设备运行这么多年也没事。具体是什么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网友I:
在维修中我们要弄清楚设备运用,和设备的基本原理.解剖后再说出问题.问题表述清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