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1):
我最近接一活,55的电机星三角启动,负载是混料机,有个3KW的电机上料,有时候上料多了,电机电流很大,甚至快到200A了,多次造成电机坏掉,有人给上料的安了变频器,情况好点,有时候还是烧电机,我想用一个电机保护器检测55KW的电流,转换成4-20MA输出,直接去PLC由PLC进行运算通过DA模块输出,去控制上料电机的快慢,不知道这种方法行不行,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这个方法可以的。

网友B:
用上PLC了,可以。用个料位检测更简单

楼主:
原来就有料位检测的,不过好像没有起作用,早被工厂的技术人员拆了,

网友C:
裝上omron,3ERealy即可解決

网友D:
按照设计要求改回原样,要不怎样都是超负荷工作,电机不烧才怪了

网友E:
引用楼主李磊88于2015-04-11 09:22发表的 电机如何保护不过载 :
我最近接一活,55的电机星三角启动,负载是混料机,有个3KW的电机上料,有时候上料多了,电机电流很大,甚至快到200A了,多次造成电机坏掉,有人给上料的安了变频器,情况好点,有时候还是烧电机,我想用一个电机保护器检测55KW的电流,转换成4-20MA输出,直接去PLC由PLC进行运算通过DA模块输出,去控制上料电机的快慢,不知道这种方法行不行,请各位指教

有这么复杂吗?我看到就是装个电流继电器,超过多少电流,上料电机就停止,低于多少电流上料电机才能启动,有上下限设置的。其实解决问题不用这么复杂的的。

网友F:
进料不稳,负荷就不稳,电机就会烧,想办法把进料控制好,按比例进或均匀进料,控制好混合器速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这么复杂吗?我看到就是装个电流继电器,超过多少电流,上料电机就停止,低于多少电流上料电机才能启动,有上下限设置的。其实解决问题不用这么复杂的的。

超负荷肯定烧电机了............上面说的可以。

网友H:
进料不稳,负荷就不稳,电机就会烧,想办法把进料控制好,按比例进或均匀进料,控制好混合器速度。

要不就换个大电机,力矩不够用了,

网友I:
用电流传感器,将交流电流变成4~20ma信号或0~5V信号。不一定用PLC,用AI巡检仪高位报警即可,上料小车一车占整个料箱的A%,超过主电机额定电流的(100-A%)时,高位报警,上料停止,高位报警解除后,上料重新启动。厦门宇电有输入~5A的巡检仪(用普通的电流互感器做输入信号),也可实现上述功能。

网友J:
热继电器不起作用么??

楼主:
我买个电机保护器试一试,带电流上下限输出,带4-20MA输出的,谢谢大家这么关心我

网友K:
现在我很少使用热继电器  使用 “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就可以对电机做可靠的保护,缺相可以立即动作停止电机工作,对电机电流的过载控制可以调节:在多少电流动作、过流延时时间也可以设定
永远年轻

网友I:
可以,55kw的电机,装热继电器也需用互感器,大热继电器串到主回路,故障率较高。

网友L:
你这种活我有做过,只要一电流变送模块就行,输出10V直接控制变频器变频频率,不需要经过PLC

网友M:
装个电机综合保护器也可以呀。

楼主:
我这几天也一直想用一电流变送模块,没有用过,买个试一试,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N:
我欣赏楼上的方法,用一只~5A的巡检仪是保护,加输料控制一条龙的性价比最高的方案!
血战到底

网友O:
控制线路上应该装过载保护器

网友P(2015-05-17):
能否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上料机上装一个变频便可,成本轻还好用。

网友Q:
我公司很多75Kw的也没有说经常坏啊,反而烧接线端子多

网友R:
支持6楼的方法,电流继电器输出触点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开关机,这样很难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