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PC ADAPTER USB A2传输程序到TP177 DP-6 MSTN面板

楼主(2015-04-11):
能不能用·PC ADAPTER USB A2传输程序到TP177 DP-6 MSTN面板
软件WinCC_flexible_2008_SP4中文,PC ADAPTER USB A2原装
如能传输,要怎样设置

网友A:
可以的,TP177 控制面板传输接口要设置,PC/PG接口也要设置,而且要一致。

楼主:
,谢谢,新手,求具体操作步骤

网友B:
1楼正解,

楼主:
TP177 控制面板传输接口要设置,PC/PG接口也要设置?
请问要怎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