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1):
用于三菱PLC  FX2N-16MR-001上的,和一款热电偶链接用,求推荐下型号

网友A:
热电偶FX2N-4AD-TC,热电阻FX2N-4AD-PT
我在网上查到还有人推荐FX2N-2LC是什么东西、、、
求追问,你推荐的热电偶能给个型号么。温度能控制20-150就行。谢谢、自学好难啊。。。

楼主:
我在网上查到还有人推荐FX2N-2LC是什么东西、、、
求追问,你推荐的热电偶能给个型号么。温度能控制20-150就行。谢谢、自学好难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查到还有人推荐FX2N-2LC是什么东西、、、
求追问,你推荐的热电偶能给个型号么。温度能控制20-150就行。谢谢、自学好难啊。。。

都可以用,具体请查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