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求助步进电机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5-04-11):
各位大侠有没有时间帮我个忙,我现在想做一个运动喷码设备,由于没有用过步进电机工期紧,所以请帮忙指点一下。工作原理是,每次给三菱PLC一个信号。步进电机就拖动喷码机喷头从A点移动到B点,倒B点后快速从B点回到a点,在A点到B点之间PLC能发出4次信号控制喷码机喷打4次日期,具体4次的位置在触摸屏里能定。希望大侠们能指导一下谢谢。控制设备有三菱FX1SPLC一台 维纶触摸屏和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有方案最好,指点一下也行谢谢!!!!!

网友A:
楼主是侠客啊。PLC要用MT晶体管的,比如FX1S-30MT,步进电机用共阳极接法,有专用5V的电源最好,没有在24V上串个2 . 2K的1/4瓦电阻限流,Y0输出脉冲控制频率,Y2输出控制方向。PLC用PLSY 、PLSR、或者DRVA、DRVI定位指令控制步进移动范围,精度有要求建议你用双出轴步进电机,加个编码器

楼主:
十分感谢!7年前我也是搞编程设计的,后来因为工资低被现在的公司挖过来搞维修时间久了都快忘光了,现在想做台小设备改善设备性能,
求助步进电机正反转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