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5-04-11):
我一送料程序数据不能设定,是怎么回事PLC是FX1N,触摸屏是维纶MT6070,数据寄存器为D6000~D7000

网友A:
程序传上来,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B:
有如下可能
1,PLC是山寨版
2,屏认不到这个范围的D
3,程序错误

楼主:
三菱PLC FX1N程序

网友C:
磁到过一次D6000以上写不进去,空程式,在线写软件数据,此区间无法写!其它区间可以写!发现是仿制品,更换原装PLC恢复!

楼主:
大虾们,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D:
我前不久刚遇到过,FX1N 用D256到D7999是电容保持说明书是这样写的,但威纶触摸屏不能写入我试过D4000都不行
你可以试一下D1000以内的,我换的D300到D500可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