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1):
关于用window8平板电脑编辑下载上传程序的研究
      现在window8系统平板电脑非常普遍,这种系统和普通电脑有什么区别,能不能当笔记本用。本人特意买个这样的平板电脑,为避免广告嫌疑,暂时不上传图片型号什么的。只公布我测试的结果。
     首先安装三菱编程软件,最新版占用空间太大,选择是GX Developer8.52,安装很顺利,打开文件,新建都没问题,插上usb转232线,ch340芯片的,很快自动识别了,并自动安装成功。与plc连机,上传下载都正常。当换成pl2303芯片的usb转232.能识别但提示无法安装驱动,安装原厂驱动,使用一切正常。
    第二安装欧姆龙编程软件,也同样没有任何问题,和真机连机,上传下载程序都正常,插上1p1e 的plc,USB驱动自动安装好了。使用除了比电脑慢一点点,功能什么的没有任何区别。
   第三,安装松下伺服驱动器控制软件。同样没有任何问题。连机后,驱动自动安装好,连机上下传参数,查看运行状态和正常电脑一样。
    第四,安装威纶触摸屏编程软件,因为威纶至少要安装两种软件才能编辑威纶大部分触摸屏。都安装完,EB8000软件连真机上下传,编辑正常。测试与tp6070ip,一切正常。EBPRO安装驱动不成功,联系客服安装 安装目录驱动文件集和网上多个版本驱动提示安装驱动成功,在设备管理器识别到,但是连机不停连上又断开,测试机型mt6071.软件编辑,及安装在u盘正常
    第五,安装op320常见文本显示器编辑软件,编辑,下载正常
    本人公司主要是做波峰焊设备的,经测试,可以用这个平板电脑一次性下载好我公司设备所有需要下载程序的东西。本人用这个下载好十多台设备,使用效果目前没有出问题。经测试除window8 rt版本几乎和普通笔记本没有很大区别。window8平板电脑小巧方便,可以在不紧急情况下当电脑用。但端口太少了,需要otg线,欢迎各位朋友补充使用感想。

网友A:
硬盘容量小,接口少,触摸不准,要配键盘和鼠标。但是携带很方便。

网友B:
呵呵,和我想的一样,可惜我们这边用的都是西门子的,挺杂的,最高有用V13的,有点麻烦,另外还有罗克韦尔的PLC,不过最可惜的是我还没用到平板啊,呵呵

网友C:
计划上surface Pro3/4 i7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