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个马达,什么原因造成

楼主(2015-04-11):
只上图,不说话。控制器没有损坏。
懂得来

网友A:
铁粉太多,导致闸间放电?

网友B:
碳刷不行了,弧光太大,击穿

网友C:
个人意见还是潮湿引起!搞这么多年的机床电器也换了不少这样的直流电机!不过我换过最大的也句11KW,最小的也就0.75KW。总之原因就是无法长久使用,三天两头出毛病!真的是可忍孰不可忍。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励磁线圈烧毁了证明励磁回路已经有大电流通过了.也可能是直流控制回路有异常。外部造成励磁烧毁主要原因应该是过电流造成,励磁线圈不允许过电流使用
独自漂泊

网友D:
可以参照本论坛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94124.html
,有人解析过,可以参阅
独自漂泊

网友E:
碳刷打弧造成

网友F:
碳刷磨损过大,弹簧接触压力降低,接触不良,造成环火引发短路。
90KW的直流电机也不是很大,
我见过某设备厂家的人员调试,185KW的直流电机,2台,新设备调试,送电试运行,不到5分钟,2台全部飞车的。

网友G(2015-05-18):
直流电机最大的烦事就是碳刷火花大,使用起来不方便,经常性换向器烧损,如果接线错误,就有可能飞车的现象,电动叉车就是直流电机做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