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毛信!急!求高手回答。

楼主(2015-04-11):
安川伺服驱动器采用位置控制模式,集电极开路,最少需要接哪几个引脚?另外为什么安川没有0VCOM引脚?
智慧火花

网友A:
手头没说明书哟,一般0V也可能是信号公共端

网友B:
是哪个型号的伺服?

网友C:
去官网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