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Q3EDU 回原点指令 用什么指令写 怎么写

楼主(2015-04-11):
三菱 Q3EDU 回原点指令 用什么指令写
如果要是编写的 用什么指令
在程序里看不回原点指令 伺服用的是 J4

网友A:
Q03UDE不具备伺服控制功能;
需要通过定位模块或MOTION CPU;
而程序里找不到回原点指令,大体是用了Q17**;
看一下你的PLC系统配置,有无多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