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2):
  假如。11KW的变频器  带 11KW的 异步电机      ,频率正好是50HZ,    卡表  卡的不准   线算下

     那这变频器和电机 所消耗的 电流 是多少呢?

   电机标牌上的电流 ?

    变频器显示的电流?

    比电机直接接380V 省多少?

   具体怎么算  求各位路过大神 赐教。。

网友A:
普通钳形表无法准确测量的,可以用专用仪表,或者直接看变频器的参数显示的电流值。
满载状态,不会省电的。
大马拉小车,可以降低输出功率,达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B:
频率50HZ的时候,是不省电的!

网友C:
电机铭牌的电流+变频器本身消耗的电流

楼主:
谢谢楼上 ,  还有人来吗?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想要什么结果,是想看输出电流还是想节能

楼主:
楼上    想知道  1  电机直接380V   和变频器 50HZ  带的电机  那个   电流小!

                 2     变频器  驱动电机  实际电流   是变频器显示的电流还是

网友D:
电流不一定,跟负载有很大关系,恒转矩变频器跟变转矩变频器又不一样,一般来说驱动器显示电流就是实际电流,这个你可以拿钳表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楼上    想知道  1  电机直接380V   和变频器 50HZ  带的电机  那个   电流小!

                 2     变频器  驱动电机  实际电流   是变频器显示的电流还是

1.電網驅動電機以運轉電流為準 會有短暫的啟動電流(也要看配線方式)
  變頻器對電機的運轉電流以電機銘牌為主 變頻器輸入電流約會比電機實際運轉電流少節能1/3(依負載電流為準)

2.依電機驅動機械的負載為準 沒有定值

网友F:
不能说只要上了变频器就节能,这是错误的看法,变频器输出50HZ时跟工频一样耗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能说只要上了变频器就节能,这是错误的看法,变频器输出50HZ时跟工频一样耗电

比工频还耗电,因为变频器本身也用电的。

网友H:
自己拿钳流表测量,与变频器显示电流比较。就能得到答案。自己得到的数值最有说服力。

楼主:
卡表 是测不出 变频器电流 的 我机器上 11KW的电机 50HZ 输入端就 5个电流 明显不对。。
楼下继续

网友I:
1. 钳表卡变频器的输入端(R,S,T),不要卡输出端,用真有效值的表,这个值大约是等于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的。
2. 电机电流大小看带载情况。
3. 电流小于电机铭牌的额定电流说明是轻载状况。
4. 频率大小的多少是用来看电机转数的,不是用来看省电的。省电的方面是由电压和电流及功率因素这几个参数来的,变频器是可以根据负载的大小控制电压和电流的大小,从而达到省电效果
5. 变频器的用途是用来控制的,不是用来省电的。

网友J:
变频器开环控制,是没有什么节能效果的,只是改善电机的起动性能

网友K:
变频器应用一般是得到好的调速性能,是否节能要看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