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开关电源

楼主(2015-04-12):
我有一个开关电源输入220V,输出直流24V,可是空载有24V,加负载就会低到16V左右,请大师帮忙

网友A:
负载电流太大了,用一个轻负载试试,例如接一个24v继电器直接到开关电源上
如果没有问题就是原负载故障

楼主:
我就接了个触摸屏,也不行

网友B:
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C:
如果负载在电源范围类,说明电源有问题,一般问题在输出电容降低

网友D:
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弱或是负载本身有问题。

楼主:
如果在输出端并个电容行哇,大概多大的

网友E:
开关电源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F:
滤波电容失容了,换掉就好了

网友G:
请更换新电源

网友H:
基本上是电源坏了

网友I:
昨天刚修了一个笔记本电源,一样的故障,是高压的滤波电容坏了。。。
这种现象基本都是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J:
我就接了个触摸屏,也不行
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电流比触摸屏所要求的电流大吗?

网友K(2015-06-11):
你的开关电源功率是否太小?

网友L:
绝对是开关电源坏啦。

网友M:
都是高手啊

网友N:
电源有问题!

网友E:
维修电源,或换一个新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