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的配方存取程序,欢迎大家意见!

楼主(2015-04-12):
近日小弟由于工程的需要用宏指令做了一个EB8000的配方存取程序,现已完成。
发出来让大家看看是否还有不足之处,还请大家多提意见。我会尽量去完善
呃。。。
由于文件大子所以我放在我的网盘里了 大家可以去这里下载
另外 我是用4.65版本做的 所以有人版本太低可能打不开。
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bnCnY2N

网友A:
如何呼叫輸入的配方,模擬好像無法呼叫顯示已存檔的配方內容?

楼主:
可以的 在配方表里面把权限密码输入111按住选用的配方2秒即可弹出使用窗口 ,密码输入222可删除当前配方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
自动化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改造,电气柜安装1589542291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在配方表里面把权限密码输入111按住选用的配方2秒即可弹出使用窗口 ,密码输入222可删除当前配方
可以呼叫了。
但在配方表01 或配方表02 裡的「當前配方」可以輸入,然後返回「配方操作」業。配方值沒有變化。

楼主:
不是输入当前配方,是在配方权限里输入111后,安住要用的配方2秒。当然要调用,就要先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