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安装问题求教

楼主(2015-04-12):
安装时提示这个,无法安装了。求各位知情人士教导。win7 64位的电脑

楼主:
打开又出现这个

网友A:
猜想是系统不兼容?今天帮别人装win7 32位的电脑同样出现这个问题,但在XP系统的装上无压力

网友B:
win7 32位的电脑没问题,我用的就是。

网友C:
有同样问题,目前无解,求帮助,本人系统WIN7家庭普通版

网友D:
可能系统不兼容,需要重装系统。

网友E:
要用原版win7,尽量不要装国产软件,我的win8.1 64位虚拟机安装和使用cx-one都毫无压力

网友F:
你的软件不是完整的 WIN7 64位要以管理员权限安装

网友G(2015-11-13):
我也遇到过,32位的系统就没问题,64位系统版本要高,我是某宝买的,win7可以用,要稳定还用xp

网友H:
我也遇到过,我的是电驴上面下的 ,两G多,电脑是win8系统,你尝试用控制面板打开试试...或是如图.

网友H:
只是不能在线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