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5-04-12):
维修一NES-50-15开关电源,额定输出15V 3.4A,想把它的输出电压提升到24V,请问有哪些措施?????

网友A:
更换反馈电阻,提高变压器圈数

网友B:
改取样电路就可以,另外输出电容原来要是耐压25V的,一定要换成50V或更高些的.不然会爆炸!

网友C:
这个不超过50元吧!这也维修,真是当技术不要成本,拿着高工资,竞做无聊的事!浪费厂里粮食!

网友D:
买块升压板接上,不能带大电流负载大约你这个可以输出24V 1.5A~2A左右

网友E:
低压改高压,变更的元器件太多,即便高压改低压也没有经济价值,买一个吧,可行的话,无异于购买元器件自己组装一台汽车

网友F:
市场上24v开关电源买不到?真是钻进牛角尖了。

网友F:
几十元钱的东西值得去研究?小题大做、真是钻进牛角尖了。

楼主:
按1楼改匝数,2楼改输出滤波电容试试看。
谢谢大家!!!!!!

网友G:
这个不超过50元吧!这也维修,真是当技术不要成本,拿着高工资,竞做无聊的事!浪费厂里粮食!我很攒成这个观点!而且我可以说单是从技术上来说,也几乎不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干吗要做成5V,12V,24V不等?直接调整输出电压多好?为什么要做成开关电源而不用老式的串联稳压电源???看看直流电源的发展历史你就不会提如此幼稚的问题了!
血战到底

网友H:
买个吧 5A以下的 24V电源 真心便宜!

网友I:
楼主练练手,没关系啊.

网友J:
换个24v输出的就可以了。

网友K:
在拉萨真没买到合适的电源,只好修修修了
天行健

网友L:
维修只能是把不正常修复,就ok了!修改其输出电压相关技术太多。

网友M(2015-05-12):
灵活应用。值得肯定

网友N:
建议楼主想学习电子电路,去看看电子技术方面的书,撑握理论后,再去研究,

网友N:
开关电源电路和类型多,调节方式会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