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2):
编码器如何实时控制步进电机?,不要跟我说编码器直接驱动器,因为我要方便的设置编码器和步进电机的脉冲比。

网友A:
那我只能跟你说不会了

网友B:
不知道你那上位机是什么!如果是PLC的话须要PLC有支持速度同步指今即可!

楼主:
PLC是三菱的,我试了一下C251,但不懂用什么指令实时把脉冲发给PLSR.试了一下DMOV  C251  D100   然后在PLSR中用D100做脉冲数,可是不行

网友B:
如果是FX1N系列是肯定不行,因为其根本就不支持。至于其它系列就不是很清楚。所以只能帮你到此!

网友C:
完全全可以直连,
编码器输出的正交A,B线编码,有一些高档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是支持这种编码的
如果不支持可以自己弄个小电路转换即可,将A,B线转换成脉冲+方向的

楼主:
我想方便的从触摸屏设置编码器和步进电机脉冲比,所以不能直接和驱动器直接挂钩。

网友D:
台达EH3系列PLC支持手摇轮功能。把编码器当成手摇轮脉冲接入PLC。高速脉冲输出控制步进电机就可以了。一条指令!

网友E:
支持楼上,这样的功能必须手轮功能才行,不然处理起来有很大延时,还不平顺

网友F: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解决的话,我给你点建议:如果解决了,就当我路过吧!~呵呵
   首先,你想把编码器的脉冲信号接入PLC,然后用PLC控制步进电机,还要在触摸屏上可以调节,编码器和步进电机的转速比,对吧!
    那么,你必须要有的硬件是,编码器,PLC连接编码器的高速计数模块,和控制步进电机的PLC模块(步进我不太懂,但是既然受PLC控制,就需要PLC把脉冲信号发给步进电机喽);
  再接着说,,如果你具备了硬件的话,就好办了,,,连接调试的时候,先找高速计数模块的说明书,把编码器的脉冲在PLC的编程软件上能读出来,,,再来考虑后边的,触屏改变速度比,控制步进电机啥的,,,,,,,(步进我不太懂啊,)编码器高速计数还行,明白一点点,

网友G:
用时间中断读取高计.....中断里计算频率和个数再驱动PTO......

网友H(2015-08-12):
首先要知道步进电机的1个脉冲的步进量,也就是分辨率,假如走10mm需要1000个脉冲,那你在用高速计数器读取编码器的脉冲,用比较指令,当编码器发1000个脉冲的时候,停掉步进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I:
编码器一般用在反馈做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