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求助

楼主(2015-04-13):
[attachment=133942] 大家帮忙看一下:问题出在哪儿?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要帮助什么?
C脚本和C语言还是有些区别的。
没有用过你的人机界面,纯瞎猜:
首先定义了一些内部变量。
然后通过Read函数来读取触摸屏里的变量到内部变量中。
最后根据内部变量的比较,将特定值写入PLC的地址中去。
Good Luck~

网友B:
这是机器人程序?不知道read write 函数干嘛用的啊 参数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
1楼的朋友说的是对的,这是信捷C语言函数功能块。C语言我也不会,这是从手册上抄下的一个样本。我改动了一下:6个数据寄存器分二组比较。现在问题是:第一组动作时,输出点不停置位、复位。第二组动作正常。应该是写法不对,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C:
if……else结构的话,第一个if条件后的else呢/

网友D:
比较时WORD要强转为INT,,两个IF要用一个代替.....再ELSE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