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5-04-13):
这个控制柜,大神帮忙看看,看我理解的对吗?
这个控制柜中,
PLC 板子中白色的那几个是继电器吗?这个柜子标注的那个电磁阀接线是来自箱子中的变压器付边,那么电磁阀有交流220v,直流24v
是不是这个意思:对于220v的继电器控制,就是PLC 板子来了信号控制了继电器的控制电路,使得主电路也就是继电器通断,从而控制了电磁阀的通断?对于接的24v的电磁阀是直接来控制电磁阀。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不是PLC,是用单片机做的控制板。
具体每个部件做什么用要仔细分析了。
就像PLC控制器。你要分出电源板,CPU板,IO板等。
具体要分出每个零件做什么用。那要分很长时间。
谢谢哈,这就是一个单片机板子吗?那么板子可以直接连接
220v交流电磁阀吗,功率9瓦的

楼主:
这只是一个单片机电路板子吗?

网友B:
是什么牌子的?
RECO 请看我论坛的截图,是备件信息截图

楼主:
RECO, 貌似德国企业………………,网上搜不到,,,,

网友C:
看这东西不复杂 实在弄不出来 换个PLC重写下也快的吧

网友D:
这是什么设备上用的呢?电控板是控制板,上面有继电器时输出,灰色的那个是电容,做阻容吸收

楼主:
就是简单控制,一共实现了四五个信号输出,两个实现控制电磁阀,一个控制电机
有一个限位开关输入信号,压差信号输入,
请教一下,
这个板子就是一个单片机板子吗???
不是PLC 板子吗?
真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