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实现对SMC电缸的点动,求具体点

楼主(2015-04-13):
三菱PLC怎么实现对SMC电缸的点动,求具体点,求大神!!!!!!

楼主:
没有这方面的大神吗

楼主:
新人就没人理吗,求大神解答
小侯

网友A:
SMC的電動缸沒用過
至少提個型號才比較好幫你查資料
另外你所謂的點動是指按鈕按下時動作放開時停止
或是按鈕按下後 動作一段距離

网友B:
跟控制伺服电机一样一样的,

网友C:
电缸有IO控制型和脉冲控制、网络控制的,IO的简单点,有专门的IO端口控制点动、定位,控制器的手册上有详细的接线图

网友D:
你是哪种电缸啊, 我只用过使用IO控制的电缸

网友E:
直接看SMC电缸手册就好了,这个控制电缸有很多种方式的

网友F(2015-06-27):
看过SMC简易电缸控制,要点动你先编辑好程序后,外部有IO点的,应该,你接plc控制就好了。

网友G:
一般都是用简易电缸,直接用io控制,要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H:
你是怎么控制的,脉冲还是电缸设定位置 发脉冲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