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指点

楼主(2015-04-13):
你好 我有台224XP的PLC与海利普的变频器通过MODBUS通讯协议调节频率,从PLC哪里看通讯的地址

网友A:
如果项目中的Modbus通讯是通过库函数实现的,那么你只需要找MBUS_MSG指令中的Addr引脚就可以得知对应的变频器地址。
如果是通过程序员通过自由口通讯自行编写Modbus协议通讯的话,那么比较繁琐,你需要去查看整个通讯程序。
不过就我个人认为,你去翻阅变频器的通讯手册部分会更快一点。
Good Luck~

楼主:
现在就是我要设置变频器的地址,在原程序上找地址。
是通过程序员通过自由口通讯自行编写Modbus协议通讯
有一个DATACVT的指令盒 这个是吗

楼主:
INVERTN 5是地址吗

网友B:
用协议多麻烦啊,咋不直接用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