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故障
平常心

楼主(2015-04-13):
东芝RS-60D电梯故障:运行中不定期烧变频器中相模块,多次检查供电完全正常,模块全换或者单独更换损坏模块都是固定一个位置的那个模块损坏,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赶快检查坏的那一相的驱动电路,我前几天修了一个台湾东元的55的,就是这样,连坏了2个模块,最后我没有办法了,就吧驱动电路上的件,全换新的了,用了几天了,没有再坏,原来就是一天就坏了
平常心

楼主:
谢谢 我赶快检查一下
电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