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斜率 后退斜率
zhaoheshuai

楼主(2015-04-13):
我这是一个车辆控制程序, 发动机带动比例泵,用plc的模拟量输出控制比例泵的线圈 ,通过调节线圈电流,来控制前进行走,
LDP M8000
MOV K6 D2014 前进斜率1
mov k3 d2015 后退斜率
请问前进斜率 后退斜率 怎么用 指的是什么?

网友A:
比例阀的斜率我用的时候,我就理解成像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一样

网友B:
这就是一个速度控制程序吗,PID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当测量值大于给定值时,输出变小。比例泵输出变小,总之---------。

前进斜率 后退斜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