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安装问题求教

楼主(2015-04-13):
我欧姆龙CX-ONE安装好了,但是打开是显示载入静态数据库失败,该怎么办?求各位不腻赐教

网友A:
重装系统。

网友B:
1.关闭杀毒软件
2.找到CX-ONE目录下的Remover文件,进行软件卸载(如下图所示)
[attachment=133985]
3.重新安装软件
4.若还出现楼主问题,重新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