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设备说明书

楼主(2015-04-13):
想问下各位写项目说明书的时候,都用的哪些软件?是不是WORD的多?

网友A:
对的,就是WORD

网友B:
先用WORD写出说明书,在转换成PDF格式的文档。这样不能修改了。

网友C:
我们也是,先WORD做,好后,转化成PDF格式.只能读不能改,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