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连接,主站可以接中间吗?

楼主(2015-04-13):
cc-link连接,主站可以接中间吗?

网友A:
没有这样做过

网友B:
可以咨询三菱客服
相信自我!

网友C:
可以,只是距离还是按最远距离算,而不是主站到从站的最远距离
下载积分:+1(xingzb2)
下载积分:+1(爱海涛涛)

网友D:
可以的,距离不变的,但是供电会好点的,老外喜欢这样做的。
下载积分:+1(爱海涛涛)

楼主:
已经联系过客服,答复是可以的。谢谢大家!

网友E:
终端电阻接哪里

网友C:
如果没记错的话CCLINK也是轮询的,他是从一号站开始扫描,按楼主的布线的话距离应该是主站到2号的距离再加上2号到4号的距离,也就是不最远两个站的距离还要长,所以三菱的建议是主站不要放中间,当然从站少,距离短就没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