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mens S7 300如何比较PLC里的程序与PC里的程序是否一致

楼主(2015-04-13):
如题,我不确定在我的电脑上的程序是否与PLC里的程序一致,该如何检查?是打开在线伙计/离线伙计还是比较块的一致性,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打开目录树至blocks,选择菜单【option】--【Compare blocks】
[attachment=133969]
弹出窗口中选择在线、离线比较:
[attachment=133970]

网友B:
把sjm213 版主的内容,转换为中文的图片是
[attachment=133972]
[attachment=133973]

楼主:
非常感谢几位前辈。小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