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MODBUS协议里面有三台变频器的地址分别是什么

楼主(2015-04-13):
谁能帮我看看MODBUS协议里面有三台变频器的地址分别是什么

网友A:
3,4,5

楼主:
请问是怎么看。我是才接触这个东东

楼主:
通讯协议是 波特率9.6K、每字节位数8位、偶校验 是吗?

网友A:
你在帮助里找SMB30对应看一下就知道了,应该是了

楼主:
请问,从哪里看到的变频器的地址的呢?

网友B:
在子程序中(Invert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