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3):
PTW格式的文件如何用GX work2打开?请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GX Developer导入后保存为GPPW文件,再用GX Works2打开

楼主:
GX Developer导入PTW文件时,根本找不到该文件类型。明明在文件夹里,就是导入时找不到该文件,无法选中文件,请问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呃……
试了一下FXGPWIN保存的文件格式应该是PMW,只有PTW文件的话程序应该是不完整。

网友B(2015-06-25):
打开Works2软件界面,点击(工程),点击(打开其他格式数据),然后继续按照软件提示操作,后面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