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学习!请指教,谢谢!

楼主(2015-04-13):
大家好!在下新人,想学习PLC,但是零基础,如何才能学好,请各位指教,谢谢!
小侯

网友A:
多翻手冊吧
從FX3S·FX3G·FX3GC·FX3U·FX3UC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 编程手册 基本·应用指令说明书
這類型的開始看
先知道PLC有哪些功能、指令、符號意義等
在手冊上也有些範例可以看

网友B:
先从简单的小程序做起,然后再向复杂的靠

网友C:
按照我们家生胜哥的理念,学PLC,指令不重要,重要的是逻辑,想学PLC,去一家的台资设备厂吧,会比较快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D: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买个小型的8个点PLC,然后找点资料简单程序边模仿边调试。

网友E:
如果自学能力不好可以找个培训班,有了一定基础再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