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新上图了,大家帮忙看看,真是不明白了

楼主(2015-04-14):
大家有时间的真是帮忙看看,到底是不是PLC 板子,真是别叫我纠结了!!!

网友A:
不是PLC板子,黑色,白色,蓝色的是继电器无疑,灰色的可能是电容器或整流桥堆

网友B:
可以理解为单片机或者是PLC,我们公司用在注胚PE料烘干除湿系统,不知你这玩意使用在何系统?可以根据你的设备运行要求来判断。(我的信息仅供参阅)
独自漂泊

网友C:
你的电路方框图不清楚啊,怎么让大家帮你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