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传感器能作为开关量直接与PLC的输入端相连么

楼主(2015-04-14):
判断水位的上下限,选择三菱FX2N-16mr,需要弄一个特殊模块把液位模拟量后再转化为开关量么?还是简单点直接有那种液位开关量,直接连到PLC输入端。

网友A:
液位控制器,浮球液位开关都是开关量输出的。

网友B:
控制液位的传感器,开关量的很多

网友C:
这个需要看具体传感器类型,如果是模拟量输出的需要特殊模块(模拟量输入)连接,如果是数字量输出的传感器,就用数字量(开关量)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D:
音叉传感器就可以解决

网友E:
有液位开关,输出的开关量直接进plc。如果想控制的精确一点就用液位传感器模拟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