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253与安川伺服驱动器接线

楼主(2015-04-14):
我这有安川伺服驱动器 还有EM253 说明书是看了的 但是没看懂 求高手指点一下 P0+ P0- P1+ P1-和P0 P1 DIS CLR到底什么关系 哪个是接收脉冲 哪个是脉冲方向 呵呵 搞不明白了 还有接线的电压等级什么的 求高手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呀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看EM253
这么和你说吧,P0+ P0- P1+ P1- 可以直接接到伺服驱动器上,不用外接电源,在松下上叫线性驱动;
P0 P1 是集电极接法,要加外接电源的,不过EM253有自带的+5V输出,可以直接用;
个人理解,可能有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