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帮忙;我用QD75控制伺服时不用ZP.PSTRT1专用指令可以吗

楼主(2015-04-14):
我用QD75控制伺服时,只用Y10和缓存区K2000不用专用指令ZP.PSTRT1可以实现伺服控制吗?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网友B:
完全可以的。个人感觉专用指令更麻烦。

网友C:
当然可以
举例:J2系列QD75M
专用指令 zp.pstrt1 “u0” d0 m0 需要的定位编号放在D2里面
不使用专用指令
可以使用启动编号 例如1号
mov K1 u0\g1500
out y10
编号1 里面的数据可以软件设置
或者程序写到 K2000-K2009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