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4):
台达EH3 plc控制4轴,高速脉冲输出老出问题,能明显看到高速输出点在闪。正常在高速输出时是看不到闪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一直亮吧

网友B:
一直亮的,不是闪

网友C:
理论上是在高速闪烁,只是肉眼看不出像是常量

网友D:
先不管灯,其它是否正常,EH3第4轴我就碰到过莫名问题,有频段不能发脉冲!不行就换个PLC,定位不稳定是台达的通病!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E:
永宏PLC在控制伺服这块有其独特的优势,不需要任何扩展最高可支持4轴的高速脉冲输出, 最高频率可达到920KHz,支持直线插补功能,并且采用专用的NC定位指令,容易入手,永宏PLC的稳定性在业内是有比较好的口碑的,我们家做永宏代理的,针对上面说的,可以参考下。
合作共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永宏PLC在控制伺服这块有其独特的优势,不需要任何扩展最高可支持4轴的高速脉冲输出, 最高频率可达到920KHz,支持直线插补功能,并且采用专用的NC定位指令,容易入手,永宏PLC的稳定性在业内是有比较好的口碑的,我们家做永宏代理的,针对上面说的,可以参考下。

你在哪里的?

网友E:
济南的
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