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大家是怎样用plc控制伺服位置的,

楼主(2015-04-14):
看看大家是怎样用控制伺服位置的,台达,三菱plc里面都有绝对定位指令,电机运动,在电机与丝杆直连的情况下,我用脉冲监控位置,然后把实际脉冲数传给要走的位置。那么我不用在plc设置什么螺距了,如果你设置螺距,还要计算,
,你们怎么看。?
希望大家积极讨论。
,
plc

网友A:
楼主你是刚刚接触电机控制这块的吗,看你写的内容我个人认为你还不是很清楚他们之间的关联哦。
楼主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用三菱触摸屏与PLC及电机可以完成。脉冲,绝对,相对等。

楼主:
我是说螺距就不用转换了把。
plc

网友B:
看不懂你要说什么?

网友C:
你首先要知道脉冲当量吧,伺服放大器接到编码器反馈的脉冲和发出的脉冲相等

网友D:
你不设置螺距进行换算,虽然电机可以动,动作也可以正常运行,但数据信息不够直观,脉冲数对应多少距离可能只有你自己清楚了,如果让别人来修改距离参数,别人会头大的,做程序不是光能动就够了,让用这设备的人更安全,更简单,更容易维护才重要。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正在学习,是否给一个案例,FX1S 谢谢

网友F:
线形关系是要求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