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5-04-14):
大家给知道伺服电机有十几根小线那十几根小线每根是做什么用的吗?知道的朋友请告诉我好吗?
巫山石军

网友A:
估计你说的是编码器线?那是计量马达转动位置的

网友B:
编码器也没十几根线啊?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伺服说明书上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D:
编码器的线,用来计算电机进给量

网友E:
绝对值的编码器十几根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也没十几根线啊?
有的绝对编码器是有10几根线的
以前松下A系列的编码器也有那么多线

网友F:
你说的是控制线还是编码器线 控制线要看你自己怎么做,有的伺服要外加24 0电压~使能~脉冲~方向~报警~正负极限等等这是一般用的!不过简单的就是方向加脉冲就可以的~使能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