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4):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20.14常开触点在右边有一竖是啥意思,6.01和20.17这样的指令又代表啥意思啊,我翻遍了欧姆龙编程手册,怎么没看到这样的指令说明啊。还有,第二张图片里面的A329.13指令为什么我翻遍编程手册没有看到它的使用说明啊?也行对欧姆龙高手来说这些是小菜,哎,我看了半天编程手册,实在看不懂。

网友A:
竖-----------------应该是立即刷新

A开头的特殊继电器,可以到硬件手册上找,变成手册上可能没有
  • 下载积分:+5(賞心悦目)

网友B:
    好像是驱动的时候使用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写个试试看就知道了。

楼主:
    呵呵,多谢二楼,我在百度上搜索你提醒的立即刷新,结果就出来了,就是那个A329.13编程手册上有介绍欧姆龙特殊辅助继电器的,但是就是没有找到介绍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多谢二楼,我在百度上搜索你提醒的立即刷新,结果就出来了,就是那个A329.13编程手册上有介绍欧姆龙特殊辅助继电器的,但是就是没有找到介绍它的。

    CP1H op manual W450-CN5-02
    操作手册上540页
    串行端口1 是无程序模式,可以发送的状态时为1(ON)。
  • 下载积分:+5(賞心悦目)

网友C:
    右边有一竖是下跳沿触发,左边有一竖是上跳沿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1H op manual W450-CN5-02
    操作手册上540页
    串行端口1 是无程序模式,可以发送的状态时为1(ON)。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我又看了下手册,你说的这个应该是A392.13吧,上面程序是A329.13啊。不过结合它后面的TXD指令,估计是之前编程的那个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