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用485模块串行通讯,数据传输有问题

楼主(2015-04-14):
我用485模块主从站串行通讯时,一个主站一个从站通讯时没有问题,当我使用一个主站六个从站的时候数据就传输不了了,数据不刷新,
由于没有两芯屏蔽线就用了普通的两芯线,一个主站六个从站之间总长25米,主从站之间,从站从站间距4米左右,
想请教怎么解决数据不刷新这个问题,

网友A:
你都知道问题,可你懒,就不想解决?这么长的距离你不需要屏蔽线?

网友B:
1,屏蔽线是必须的;
2,普串口的通讯距离是15米,换……;
3,通讯波特率设到11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