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5-04-14):
有台步进电机最近出现一个怪现象~本来是一直正转的停下~再正转!现在偶尔会反转一下

网友A:
把负载去掉试试看。

网友B:
是否是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如果是,方向信号线接触不良也有可能引起该现象。
下载积分:+1(大明哥) 真诚感谢!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附议2楼,或者检查下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负载去掉试试看。
负载去了怎么测试~是省线式的步进!就u v w三条线

网友D:
WO MEI YU DAO G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