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简单的电脑控制PLc程序

楼主(2015-04-14):
初学PLC 对串口通信不是很理解!谁能给我给通过电脑端控制PLC的程序让我学习下吗? 就是通过下载程序口通讯 不用加通讯模块的!PLC端程序就形成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难怪多人浏览,没有人回答,因为不知楼主想要什么??

网友B:
下载个电脑串口调试软件
PLC用接收指令把数据再写入PLC地址通道中去
相信自我!

网友C:
楼主试试电脑组态软件,如组态王,力控组态软件等等。这样用电脑控制plc什么比较方便。它自带plc等等驱动程序。软件开发比你VB什么的简单那去了。

网友D:
这个简单,看你有什么PLC,随便找一个触摸屏软件,随便编几个程序,如开关灯之类,一般触摸屏软件可以实时仿真,但有时间限制。要例子直接去威纶通的网站下载就是呢。

网友E:
楼主想理解PLC的串口通讯,主要是要抓到报文,操作起来也比较简单。。
——————————————————————————
PLC得有两个串口,一个串口连着电脑PLC的编程软件,一个串口也连着电脑,不过是连着串口监测工具。。
然后你用plc编程软件修改梯形图,抓抓报文分析分析就可以了。。
国产矩形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