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摸屏可以用PLC的24V电源吗?

楼主(2015-04-15):
一个5寸的触摸屏额定电流250MA的,PLC24V输出电流500MA的,应该能够满足要求,但是PLC说明书提示不要给触摸屏供电。

网友A:
可是可以,但最好还是外加个电源吧!

网友B:
PLC24V电源没有用的话,可以用

网友C:
可以,这么用的还不少。

网友D:
可以用, 但是最好分开

网友E:
得看你PLC的电源够不够用了

网友F:
尽量别这么用!

网友G:
可以用的,

网友H:
在容量富裕的情况下可以用.最好分开.

网友I:
虽然是菜鸟,但是我还是觉得最好分开。前头厂里的一台自动喷砂设备,台达的PLC和触摸屏,老是烧触摸屏,后面没法就单独给屏配了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J:
最好分开用

网友K:
表示只接触摸屏可以的,一直这么用..

网友L:
不提倡这样用,加个小点开关电源。

网友M:
可以,不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