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台达PLC更换电池会不会导致数据丢失?

楼主(2015-04-15):
在没有保存程序的情况下,能不能对台达PLC进行直接更换电池?听说最快要在5~20秒内且是在运行状态下完成更换动作才不会导致丢失数据?求解。。。。

网友A:
最好先保存下程序,以及寄存器数据,然后快速更换电池。
下载积分:+1(大浪淘沙) 真是好人!

楼主:
可不可以直接更换呢?因为程序有密码锁,打不开

网友B:
一般说明书上是让在停电的情况下更换电池。但若害怕速度不够,丢失程序,你可以在通电的情况下更换电池。
下载积分:+1(大浪淘沙) 真是好人!

网友C:
妥的丢失,带电换吧

网友D:
没有换过,有高人换过的分享一下

网友E:
程序不会丢失吧,丢失的是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说明书上是让在停电的情况下更换电池。但若害怕速度不够,丢失程序,你可以在通电的情况下更换电池。

网友F:
很认真的告诉你会丢。。。

网友G:
PLC可通电更换电池

网友H:
更换之前找我,程序和数据都给你读出来。
QQ106748835

网友I:
我做过试验的会丢,EH2机型

网友J:
通電更換電池,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