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X3u和台达B07S411通讯问题
nxw417

楼主(2015-04-15):
FX3U和B07S411通讯能用PLC的编程口吗?目前通讯不上,查了一些资料都说S411没有COM3,不支持422,而FX3U的编程口是422的,所以通讯不上,是这样吗?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FX3U的问题吧,我做过程序是用步科的屏通FX3U,选择RS485-4W的就可以通上了,也是用FX3U的编程口的。还有要注意的是两个设备的通讯要设置成一样。

网友B:
台达屏设置为COM3,可以进行422通信。屏上COM2/COM3共一个物理通信口
自我解救
求教FX3u和台达B07S411通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