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5):
这个板子,通电后会留在某一个控制界面,并且发出嗡嗡的声音,请问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谢谢,请大家尽情提供可能的原因?这个板子快把我逼疯了!!!!!!!!!!!!!!

网友A:
你查看下1)小变压器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2)查看K1线圈工作的电压是多少?
你好,K1线圈应该没得问题,变压器电压没得问题,就是通电后,我能明显手能感觉到是板子在震动………………真是感谢你了
独自漂泊

网友B:
我附议一楼,检查下电源,重点是变压器,有条件最好用替换法试试,还有会不会是干扰问题,单片机抗干扰能力很差的

网友C:
引用楼主guozs1990于2015-04-15 10:35发表的 这个板子,通电后,会发出嗡嗡的声音,并且控制界面停留在某一程序不动了 :
这个板子,通电后会留在某一个控制界面,并且发出嗡嗡的声音,请问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谢谢,请大家尽情提供可能的原因?这个板子快把我逼疯了!!!!!!!!!!!!!!

声音是变压器或接触器发出,没关系。

网友D:
继电器高频输出造成,检查你的程序。

网友D:
这是什么型号的板子,提供参考一下。
一家德国什么小企业造的吧,叫什么 RECO,板子是公司定制的好像……没听说过,这个板子实现功能简单的很,就有两到三个控制信号输出,来控制电磁阀和马达,再就是有几个限位开关信号输入,剩下几个报警信号输出,,,,,

网友E:
知道原理的话,建议用小型plc代替
单片机板子便宜…………

网友F:
这种集成块P[LC 是不是不可靠。干扰吧/
学者

网友G:
我碰见过,外部噪音干扰造成继电器高频吸和,
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H:
将输出线折去,然后通电看看

网友I:
是变压器发出的交流声吗?用手捏住变压器硅刚片声音是否有变化?
变压器没问题,是板子问题,我换个新板子就没声音了,谢谢了